电磁铁用工业纯铁镀镍,要求能过盐雾48小时,电镀如何要求能达到

楼主(2013-10-31):
请问老师们:电磁铁用工业纯铁镀镍,要求能过盐雾48小时,电镀如何要求能达到,谢谢

咨询镀镍的问题

网友:
镍+铜+镍,就够了,成本比较高,至少要 铜+镍吧

楼主:
每层至少要多厚

网友:
汽车零部件都要求过盐雾试验,都是普通的表面处理,镀锌,烤漆,镀镍,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只要表面处理工艺是按照行业标准做的,都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