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导轨速度能达到10每秒啊!急求

楼主(2013-10-31):
我上网查了气浮导轨的最大速度是5米每秒,谁还知道什么样的导轨最大速度能达到10米每秒的,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力士乐有速度可达10米每秒的钢制导轨

网友B:
貌似還真是少見,至少我沒買到過,參考下滾輪導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還真是少見,至少我沒買到過,參考下滾輪導軌

没有太看懂你的意思,滚轮导轨能达到这个要求啊!能具体介绍一下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士乐有速度可达10米每秒的钢制导轨

我上网查了力士乐这个厂家了,谢谢啦

网友C:
线轨加滑块能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太看懂你的意思,滚轮导轨能达到这个要求啊!能具体介绍一下吗?谢谢啦

類似於火車的那種軌道

网友D:
你是用在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在那里的?

做一个落塔实验,轨道长度是6米,达到最大速度是10米每秒,震动是影响尽可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於火車的那種軌道

做一个落塔实验,轨道长度是6米,达到最大速度是10米每秒,震动是影响尽可能小。火车那个可能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轨加滑块能行吗

我们做一个落塔实验,轨道长度是6米,达到最大速度是10米每秒,震动是影响尽可能小。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落塔实验,轨道长度是6米,达到最大速度是10米每秒,震动是影响尽可能小。火车那个可能不行吧

垂直使用?對於受力這些什麽要求,就只有線速度嗎,精度這些有要求嗎?

楼主:
恩恩,垂直使用,精度有要求,要尽可能减小震动所带来影响

网友E:
V型导轨就没有问题,但精度只能到正负5丝。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轨加滑块能行吗

我们是要做一个落塔实验,线轨与滑块这个能行吗?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V型导轨就没有问题,但精度只能到正负5丝。

V型导轨能做落塔实验吗?解释一下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於火車的那種軌道

有好的想法吗?知道的话能否告知,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的想法吗?知道的话能否告知,谢谢啦

你这个东西,如果说采用我的我说的那种导轨,线速度能保证,精度可能会差点,间隙会大一点,如果用直线导轨加滑块的话。精度会有保证,但是线速度达到要求的话,就比较困难。解决速度的问题,可以调低预压,不过个人觉得效果应该不会很理想。可以把你的设计要求,带动方式,以及横向间隙等要求详细告知,底下有我QQ可以探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V型导轨能做落塔实验吗?解释一下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V型导轨能做落塔实验吗?解释一下呗,谢谢

高速直线导轨

    直线运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中几乎无所不在。从工业技术的角度来看,直线运动有如下几个衡量指标:刚性,精度和速度;不同的应用场合,对直线运动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机床行业,对直线运动的主要要求是刚性和精度,用来实现精密的运动轨迹控制;自动上下料,对直线运动的主要要求是速度和刚性,用来实现快速的点到点的点位控制,这就需要用到高速直线导轨。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用来实现直线运动的直线导轨,主要是滚珠直线导轨和滚轮直线导轨。滚珠直线导轨,主要应用在高刚性和高精度的应用场合,比如机床行业;而滚轮直线导轨,主要应用在要求高速的工厂自动化项目中,其最高线速度可超10m/s,是高速直线导轨的典型代表。
一:滚轮直线导轨的高速特性:
    在很多工厂自动化的项目中,并不需要机床行业要求的高刚性和高精度,要求的是适当精度和刚性条件下的高速度,滚轮直线导轨就非常适合这种应用。HEPCO滚轮直线导轨是通过V型轴承在V型导轨面上,或者外球面滚轮轴承在方型导轨面上滚动实现的高速直线运动;滚轮直线导轨在自动上下料,桁架机械手等工厂自动化的项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HEPCO高速直线导轨的如下特性,使得其适合线速度超10米每秒的高速应用:
     1 滚轮轴承的精度等级为P4,有些精度指标达P2,游隙得到了精确的控制,确保滑块高速运行时的平稳性。

     2 滚轮轴承外圈的V型槽面或圆弧滚道面,经过表面淬硬,硬度达HRC60;导轨表面也经过表面淬硬,硬度达HRC60;这样可确保高速运行情况下,导轨的长使用寿命。

    3 导轨采用了表面淬硬工艺,芯子依然是软的;所以导轨的刚性和韧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适合频繁加减速的高速应用。
    4 滚轮轴承采用了精密的密封工艺和高品质的润滑脂,高速运行时,滚动体和滚道之间的润滑依然充分,并进行了良好的散热;这样才可保证滚轮轴承的终生免维护。
    5 滚轮轴承和导轨之间的滚动,是在开放的空间中进行的,而不是在一个密闭的小空间里进行的,这很好地解决了高速运行时的散热问题。
基于同样原理的滚轮圆弧导轨,同样具有优秀的高速运行性能,最高圆周运行线速度可超5米每秒:

   二:滚珠直线导轨的高速应用适应性:
滚珠直线导轨,不是很适合高速应用,如下是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出发的分析:
滚珠直线导轨的滚动导轨副具有传动效率高,承载能力和动静刚度均较高的特点,故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导轨和滑块的圆弧滚道均经过淬火和精磨;钢球从导轨和滑块的承载滚道通过后,进入反向器的卸载滚道,从而实现钢球的无限循环运动和滑块的往复直线运动,如下图所示:

滑块快速移动时,钢球从承载滚道进入方向器,然后再进入滑块的反向孔中。钢球在反向器中的运动,沿着180度的半圆弧运动,不停地改变运动方向,直到最后完全实现反向运动;反向孔的壁不停地施加阻力于钢球上,促使其改变运动方向。不管速度快慢,钢球一直对反向器有冲击。如果速度很快,那对方向器的冲击就会太大,不但反向器的损耗加快,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噪音。

钢球和导轨间的接触角为45度,故钢球运转时的自转轴线的空间方向不断变化,无定向规律可循;根据理论力学原理,这种运动会产生陀螺力矩,陀螺力矩将使钢球沿着滚道滑动。高速运动时,这种滑动效应非常显著,会产生很大的滑动摩擦力,噪音将非常巨大,滚道的损耗将加快。

高速应用时,散热是非常重要的。滚珠直线导轨的诸多滚珠,是在一个密闭的腔体里,在滚道上滚动的,不容易散热;散热不好,会导致滑块的预紧力变大,使得运行阻力加大甚至卡死。

上述特点,使得滚珠直线导轨不是很适合高速的应用场合,除了损耗快之外,噪音还很大。

网友:
目前最快的机床用的好像是磁悬浮的,加速度也很快。但基本用到120米/分。600米/分的没有用过。不过这玩意特贵。
便宜的不知道高中时物理课气浮导轨可否(对直线没有精度要求的话)

网友:
用直线导轨这种高精度的好象不合适,可以考虑上面提到的滚轮直线导轨,或用轴承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