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打不上

楼主(2013-10-31):
单位里有一台压滤机。压力老打不到规定的压力。可一换溢流阀就好。但用不了两天就又老样子了/。油是刚换的。请师傅们给分析以下

网友:
调压力的阀 ,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污水处理厂、选煤厂污水循环专用的压滤机,是吧?先看油缸杆的样式;杆有大方程丝杆的,到规定压力后用手扳大丝杆母锁紧的。另一类似液压机平躺横放,电磁换向阀机能h型,两个插装溢流阀,一个无杆腔液控单向阀,电接点压力表,规定压力22—25mpa,水泵自动开机,压力表30—35mpa停泵,出水。哪个……?

网友(点评):
老鹰版主;楼主还没给哪种形式的压滤机,我等着给答案呢,这10分脸红…·

网友:
1.过滤器有问题。2.溢流阀内部弹簧已断

网友:
怀疑过滤系统有问题。你好好看看邮箱的滤芯是否完好。不行把油箱的滤芯换了

网友:
4,5楼的意见应该好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