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13-10-31):
请高手们看看小弟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

#include <reg51.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code REV[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
sbit IR=P3^2;           //将IR位定义为P3.2引脚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a[4];    //储存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unsigned int LowTime,HighTime; //储存高、低电平的宽度

/********************************************************/
/*
/* 延时t毫秒
/*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
void delayB(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0; i<13; i++)
     { }
   }
}

/**********************************************************/
void beep()
{
   u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B(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a[2]==0x47)                                //停止按键的码值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FFW;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
/*
/*步进电机反转
/*
/********************************************************/
void  motor_rev()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a[2]==0x45)                   // 停止按键的码值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REV;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
函数功能: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
说明:解码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出口参数:dat
*************************************************************/
bit De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temp=temp>>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              //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宽度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370)||(LowTime>640))
                                              return 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420)&&(HighTime<62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1.085=516次
                                   temp=temp&0x7f;       //(520-100=420, 520+100=62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300)&&(HighTime<180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1.085=1548次
                                   temp=temp|0x80;       //(1550-250=1300,1550+250=1800),则该位是1
                     }
           a=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
    }
  if(a[2]==~a[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return 1;     //解码正确,返回1
}
main()
{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外中断0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IT0=1;       //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R0=1;       //定时器T0关闭
        while(1);   //等待红外信号产生的中断
         while(1)
         {
      if(a[2]==0x47)                  //正转按键的码值
          {          unsigned char r,N=64;   //N 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因为我们的步进电机是减速步进电机 减速比是1/64 所以这里N=64时 步进电机外部的主轴转1圈
        beep();
                for(r=0;r<N;r++)
         {
                   motor_ffw();       //电机正转
                   if(a[2]==0x46)        //tingzhianjian
                  {beep();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else if(a[2]==0x45)                // 反转按键码值
       {  unsigned char r,N=64;   //N 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因为我们的步进电机是减速步进电机 减速比是1/64 所以这里N=64时 步进电机外部的主轴转1圈
            beep();
                for(r=0;r<N;r++)
         {
               motor_rev();       //电机反转
                   if(a[2]==0x46)         // tingzhianjian
                  {beep();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else
                 P1 = 0xf0;
    }
}
        /************************************************************
函数功能: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if((LowTime>7800)&&(LowTime<8800)&&(HighTime>3600)&&(HighTime<47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1.085=8294, 判断区间:8300-500=7800,8300+500=8800.
              if(DeCode()==1) // 执行遥控解码功能
                 {

                  beep();//蜂鸣器响一声 提示解码成功
                 }
                 }
          EX0=1;   //开启外中断EX0
  }

网友:
我的keil证书过期了,没法验证,您看是这个a的问题吗。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本来是
a[i]=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i]
程序调试没有语法错误,但是调试好像陷入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