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要将图片中画红色圈内的台阶车掉,要什么刀具比较合适?

楼主(2013-10-31):
数控车要将图片中画红色圈内的台阶车掉,要什么刀具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
窄头90度外圆车刀

网友A:
55度D型刀,刀杆偏过一些角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度D型刀,刀杆偏过一些角度即可。

是圆盘刀架,斜轨车床,可能不怎么好做手脚。

网友(点评):
转塔刀架吧。只要压紧螺钉能压在刀杆上,刀杆偏转个几毫米没有问题,只是不能粗加工,因为背部和刀架有间隙了。

网友:
反车刀应该都可以实现,只是刀杆需要长一点

网友(2015-04-02):
内孔刀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