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零件怎么加工? 紧急

楼主(2013-10-31):
数控车怎么才能将画红色圈内的台阶车掉,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和合适的刀具???

网友A:
反手外圆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手外圆刀

那样刀的后角会碰到前面的那个台阶的。。。

网友:
自己手磨刀保证不要擦到工件就行了

网友:
自己定做,或者手磨掉(其实原理一样)也可以查询刀具经销商。。。

网友:
用反刀加工,不过这刀头要自己磨的。

网友:
90度勾刀啊

网友:
有条件看刀具样本上选择,实在不行按内孔槽刀来加工,手磨的或许会好用些

网友:
手磨刀保证不要擦到工件就行了,正反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too

网友:
用反刀加工,不过这刀头要自己磨的

网友:
你做了多久车工啊

网友:
如果空间足的话。用立装的断面槽刀。

网友:
做一个刀杆,把刀具改造一下,应该能车掉~~

网友(2014-01-19):
指教刀慢慢扒应该能拔掉,普车

网友:
很简单的呀,自已做个刀,就可以解决

网友:
买把十五度的外圆刀  然后摆斜角度不干涉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装个45°的车刀啊。这种刀柄很多的哦。。

网友:
内孔切槽刀

网友:
反手刀,磨掉干涉部分

网友:
用反刀加工

网友:
有这样的机夹刀卖的。用手磨刀也可以啊。。。

网友:
反精车刀  60度的

网友:
你以前没有做过车工吧,
这个问题一点技术涵养都没有,
上面答案够多了再多我一个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