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帮我选下液压泵

楼主(2013-10-31):
  每分钟需要180L流量,正常运转时压力要20兆帕这样,需要多少千瓦的发动机带动?选择什么类型的液压泵【便宜的就可以了】?

我还想问一下,怎样才能让两个液压马达同步运转?而且是要正反转的。需要安装什么类型阀?怎么样的连接方式比较好?

望各位大神详细解答,万分感谢了!

网友:
估计柱塞泵有合适的,功率小不了,至少得60kw以上

网友:
60-100千瓦电机,柱塞泵。再加两个液压马达同步运转就是一个系统了,要设计的。

楼主:
柱塞泵价格贵了。

网友:
觉得柱塞泵贵的话,20MPa的油泵可以选合肥长源的齿轮泵。只是噪声会大一些。

网友(点评):
长源质量很差,寿命短,很快就坏了

网友:
我猜楼主的两个液压马达是用来驱动压头运转的,是这种情况反向并联就可以。另外这么高的压力建议柱塞泵,可靠性更高,而且噪声是很头疼的,MCY也不是太贵。

网友:
按照工作压力20兆帕, 流量180L/Min, 效率0.9的话,理论计算功率是66.7千瓦,你还需要增加一定的富余量,这样给的话按照1.2~1.5的系数的话是80~99。 按照发动机最大扭矩的转速比如说1500~1800(我一般用康明斯和道依茨),这样你的排量就是大于100~120mL/r, 这么大的排量选择齿轮泵的话压力达不到,不容易选到合适的。所以需要选择柱塞泵或者叶片泵。对于20兆帕工作压力的柱塞泵的话,可以选择启东的泵,质量还可以我们用过63MCY-14的, 你可以根据排量来选择一下合适的泵。

网友(点评):
加我qq:3220357 我是做工程机械液压的,希望以后可以多交流

网友:
要工作可靠只能选柱塞泵了,160L及以上的泵转速只有1000转,建议选250L的手动变量柱塞泵。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用250SCY的就可以了,需要的可联系我18867871441

网友:
请问一下问什么不能用齿轮泵?

网友:
选这排量125的柱塞泵就可以了,跑1500转每分钟,需要的话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