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都是3M以上的滚珠螺杆,安装时需要预拉多少?

楼主(2013-10-31):
我这都是3M以上的滚珠螺杆,安装方法就是两端都是固定。现在预拉端我不知道需要预拉多少,有安装过的和懂这方面的社友请指导下。网站上的都看过了,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个,感觉还能接受,是关于数控车床精加工尺寸不稳来分析的。
   数控车床精加工尺寸不稳可能是丝杠间隙,数控机床过一段时间就要把X轴Y轴丝杠间隙排除。
滚珠螺杆预拉的目的和预拉量。
   螺杆预拉就是在装配时用螺杆两端的锁紧螺母按要求对螺杆的长度方向施加一定的拉力以调整螺杆正反螺母的反向紧度,原因是螺杆在运行中温升时,热应力效应会使螺杆伸长,使螺杆的长度变得不稳定。目的是为了有效消除该部件的弹性变量以期获得平稳的运动精度。否则在微量进给时当滑鞍或工作台的阻尼力大于螺杆及螺母的弹性力矩时工作台不发生位移,随着不断的进给螺杆及螺母的累积弹性力矩超过工作台阻尼力矩此时的工作台产生冲动位移。虽然总的进给量可能不受影响、但实际的步数、每步的进给量与控制器的输出产生误差,其后果是严重影响加工精度。
  过大的预拉会烧坏支撑轴承,在此建议采用小于5℃的预拉值,但若是滚珠螺杆的直径超过50mm时不适合做预拉,螺杆直径大就需要大的预拉力,此时就会导致轴承发热而烧坏。因此建议以3℃的温升做为补偿值T的基准(螺杆每1000mm,-0.02—— -0.03mm)。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的T值,有关T值的取值请查阅产品技术手册。

滚珠螺杆安装完后反向间隙的检测

    用手动脉冲发生器移动相关轴(X,Y,Z),(将手脉倍率定为1×100的挡位,即每变化一步,电机进给0.1mm),配合千分表观察相关轴的运动情况。在单向运动精度保持正常后作为起始点的正向运动,手脉每变化一步,机床该轴运动的实际距离d=d1=d2=d3…=0.1mm,说明电机运行良好,定位精度良好。而返回机床实际运动位移的变化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机床运动距离d1>d=0.1mm(斜率大于1);②表现出为d=0.1mm>d2>d3 (斜率小于1);③机床机构实际未移动,表现出最标准的反向间隙;④机床运动距离与手脉给定值相等(斜率等于1),恢复到机床的正常运动。

网友(点评):
这些全是理论上的东西,具体应用起来,还是不知所云。要是按5℃算,那实际丝杆温升是多少,并不知道呀,可能不止5℃怎么办,丝杆一样还要伸长丝杆冬天用,和夏天用,比杆温度一样吗。南方用和北方用一样吗。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预拉主要还是在温度延伸方面,公式算的使用价值还是在于参考。最好有个实际操作经验的

网友(点评):
那是肯定的,但首先得有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个,感觉还能接受,是关于数控车床精加工尺寸不稳来分析的。
   数控车床精加工尺寸不稳可能是 ...

这个我看到了,可是不明白啊5℃是什么????我预拉的时候都是在预拉尾端架千分表然后锁紧精密螺帽看表数据(这是我们通用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扭力弓型扳手扳精密螺帽。

网友:
把丝杠温度升高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到了,可是不明白啊5℃是什么????我预拉的时候都是在预拉尾端架千分表然后锁紧精密螺帽看表数 ...

这么给你说吧,螺杆不是因在运行中温升时,热应力效应会使螺杆伸长吗,预拉就是先将螺杆在升温到5℃时的伸长量拉伸出来。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xcdwOZOUToGiJMrCnK3CGzGJZs5Fnn4bMvXBm-6I-wUeyQZhA7jop9wO60hp-9_OUTQQJuL5iAmMlUJ8ir99oevsMYzy0qQSNd1-Td9H4_您看看这里有拉伸计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xcdwOZOUToGiJMrCnK3CGzGJZs5Fnn4bMvXBm-6I-wUeyQZhA7jop9wO60hp-9_OUTQ ...

特别感谢,终于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终于找到了。

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勉。

真要拿这公式去算的话这技术还有待提高啊。话说这公式你看的明白不,有的地方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要拿这公式去算的话这技术还有待提高啊。话说这公式你看的明白不,有的地方不是太明白。

公式里的有的参数你可以去看一下丝杆说明书,再者可以联系一下制造商,。

网友(2014-08-08):
5°,那真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