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也上一图

楼主(2013-11-01):
学生也上一图,刚刚开始画,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赐教啦。

网友:
20 23尺寸公差标注错误
个人觉的基准A标注在中心线上,同轴度加上∅,那样要表达的意思更清楚。

网友(点评):
新标准已不要求标在中心线上

网友(点评):
恩,是的,这些都是有错误的。谢谢哦

网友:
不觉得这样看会很累吗??

网友(点评):
是好累,我再上一个改进版的吧

网友A:
看不清楚。
最好换成白底板。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我再上一个我现在画的,这幅是几个月前画的。你再帮我看看哈。

网友:
标注清晰了 但是轮廓线好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最好换成白底板。

        这图作得比较细致。谈谈个人看法,不当之处望包涵。
        由于不知道用途和装配关系,不好详细说。是图片,显示了初实线宽度,线条重叠,有点看不清。图片还是小了,公差看不清。
        这是一根细长轴,要考虑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以中心孔作为设计基准,个人认为有点欠妥,中心孔作加工基准用得较多 。同轴度的基准选择是以实际回转支承轴段作为设计基准 ,两端带篇方的螺纹段显然不是回转支承轴段 。中心孔在以后的过程中,有可能被破坏,中心孔基准不能重复利用。
        从B-B剖面和主视图(未剖视的孔应画虚线)上看有孔,轴的两端是乎是相同结构,轴是通孔还是几段孔?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感觉你说的有道理,我没加工方面的实践,所以对工艺很不了解啊,这就是电机轴,中间一头是通孔为了穿线哦,我现在主要在学习电,就有怕顾此失彼,邯郸学步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可能不对参考参考吧。第一张图有不少错误,第二张图轮廓线太粗啦,图上没有B-B剖面吧 是A-A吧,我也觉得以中心孔做基准不太好,应该以两端轴承位处为基准较好。

网友(点评):
是的,谢谢指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