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方面的问题,请大神帮帮小菜鸟。

楼主(2013-11-01):
我要设计一个卷筒缠绕1 1/2管子(外径50mm),管子总长度为50米,卷筒内径为400mm,外径未定(计算外径),卷筒宽度为500mm,
不知道卷筒外径为多少合适,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可以计算。

求大神帮帮我,小弟不才。

图片示意

网友:
这是个等差数列求和的方程。根据等差数列求和方程我算出来只要三层就够了。然后留一点量,外径就是750-8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