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HT250制动盘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3-11-01):
社区里大侠多,看看大家都如何加工制动盘的.如图一制动盘加工余量2mm,是选用CBN呢还是陶瓷或者其他数控刀具.请详细列举刀具牌号,切削参数等

楼主:
外圆430厚度45,内孔256

网友A:
     扣8分有点舍不得呀,你还是贴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8分有点舍不得呀,你还是贴个图吧

补张图给大伙看看

网友(点评):
几种刀片都可以,

网友B:
粗加工陶瓷,精加工CBN

网友C:
粗加工用陶瓷刀片或纯CBN,精加工用CBN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加工用陶瓷刀片或纯CBN,精加工用CBN刀片。

可以说说具体的牌号吗?及具体的切削参数

网友:
SCGN
但要看铸件情况的,很多CBN精车下来,制动盘表面就会发生脱碳现象

网友:
鉴于我的经验CBN精车刀片应当选用带修光刃的

网友(点评):
请教下,粗加工用什么刀片?CBN是最终工序吗?

网友:
看你节拍需要咯,一般还是K类涂层刀片或者陶瓷刀片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加工用陶瓷刀片或纯CBN,精加工用CBN刀片。

1、粗车用CBN的线速度用多少?
2、粗车用CBN一个刀尖能加工多少件?
3、精加工用CBN还需要再磨吗?
4、精加工线速度多少,刀具寿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加工陶瓷,精加工CBN

您好,请教几个问题
1、粗加工用什么样的陶瓷刀片?
2、粗加工线速度多少?
3、粗加工两面本贴刹车盘单件成本要几分钱?
4、精加工CBN后是否需要磨?

网友:
粗车Yg8半精车Ybd151(线速600,一个刀尖100个)精车Cbn(线速1000,一个刀尖2000个,要磨)。精车后要磨的。
仅供参考

网友:
产品与我客户的类似!
粗精车都可以用CBN刀片,效率高,性价比高。
详情加我QQ:461544

网友:
粗加工用陶瓷刀片CNGN20416,精加工选择SNMG120408  UC5115或CBN刀片  CNMN120408,技术交流QQ:1070682157.

网友(2013-12-10):
请各位大侠说明理由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