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齿轮分析求助

楼主(2013-11-01):
在做一个简单设计,因为之前未曾涉足,遇到几个问题不太确定,需要大家帮忙

1、要承受重量3T,加上支架共3.5T,距离L大概2m,轴需要多大直径?如果用管材,多大直径?壁厚多少?(上下均可以固定,也可以只固定下端)
2、齿轮如何确定?
3、电机如何选择?
4、轴承如何确定?
5、这种摆动,是用齿轮方式好还是蜗轮蜗杆?摆动速度没具体要求,30度摆动1分钟内完成就可以。

之前没做过这种设计,只做过工装,基本没有受力分析。各位可以给出具体数据,也可以给提供相关资料,谢谢。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A:
1,受力折算成轴上的力矩,

2,开式齿轮不必计算接触强度,直接计算弯曲就可以,

3,电机的启动冲击看你用什么方式了,选好方式就定了冲击,冲击上再加1.25,齿轮强度就够了,

4,齿轮计算好了,翻回来计算轴,可以是实心的,也可以是空心的,用45钢调质处理就可以了,许用应力就按这个取,材料力学书有算例,

5,假如有键连接,考虑配合以后的力,再计算键的挤压应力,不能超过失效值,

6,所有数据都定好了,再完整校核一次,送一审,哈哈,就这个流程了,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过程本科机械设计教材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那个全国统一的做二级减速器的课程设计就是做的这个。 大学混过来的 ,就悲剧了

网友(点评):
大侠,第五条“考虑配合以后的力”这个力是什么?该如何处理、计算?

网友:
做个记号,有时间算一算。
建议楼主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别用齿轮传动。

网友(点评):
同意用‘回转支撑’机构,涡轮蜗杆传动本身带自锁,切承受倾覆力矩比较大,结构紧凑,便于安装固定

网友:
不知道现场情况哈,感觉驱动是不是在离圆心远一点的地方好

网友(点评):
只能在300-500mm左右,不能太远了,只是在梳理计算过程

网友:
个人感觉是这种方式不是太合理

网友:
不是太合理

网友(点评):
希望能帮忙指点不合理的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受力折算成轴上的力矩,

2,开式齿轮不必计算接触强度,直接计算弯曲就可以,

计算了力矩,但觉得有点大,请问计算有错误么?如果400Nm的力矩,可以选什么种类的电机呢?步进?伺服?还是其它?
或者是否不应该再用这种齿轮传动呢?

不管怎样,可能不会成功,但我会一点点将这个问题搞清楚。

网友:
感觉电机这一块还是好弄,用减速器总是可以达到楼主需要的扭矩的
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
1.两个轴承直接的距离直接决定了两个轴承所受到的径向力,如lz的图,两个轴承都要承受轴向和径向载荷的,是否能把上面的支杆改成水平,也就是支架和上面的轴承处于同一平面。这样,上面的轴承只受到径向力,使用一个圆柱滚子轴承,下面的轴承受到轴向和径向载荷,可以使用圆柱滚子+推力轴承的结构。

2.如lz图中,下面的杆受压,图上也没有给尺寸,设计的时候,是否要考虑一下压杆稳定的问题。

3.再就是过载和断电保护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对于1,也可以把支架移到和底端轴承平行的的位置,这样上面的杆受到的是拉力,可以不用校核压杆稳定。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的问题是空间并不是很充足,所以电机、变速机构都不能太大。查了一下按400Nm,除以变速4,100Nm来选电机,好像都要上百KG重。电机最好在50KG内。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用蜗轮蜗杆减速器的,假设用1.1kw的6极电机,扭矩在10Nm左右,减速器速比为1:50,扭矩就为500Nm左右了,转速为20r/min,也足够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难的是结构设计,传动这部分,根据需要去选择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