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油缸滑阀中的单向阀是什么用处

楼主(2013-11-01):
是不是防止滑阀内部泄露的,起保压作用?

网友:
这个你还要看整个系统的要求,油源的状况,对油缸位置工艺要求,

采用这个设置,可以确保缸位,断油也不会影响缸位,

网友:
楼上说的很明确了
就是为了保证油缸不在外部负载的作用下跑

楼主:
我找了些资料,最靠谱的说是换向阀内部会卸油,但好些机构中没有用到带单向阀的,个人考虑是不是针对特定结构需要保持油缸位置用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起安全保护作用的,遇上突然断油也能继续保持原来位置,但是为什么不设计在外面非得设计在里面呢

网友:
这是防泄露阀

网友(2014-03-12):
保护作用的,以前接触过吉尼的高空作业车的油缸就是如此,油缸不会因为油管爆掉等漏油的因素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