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的铝合金12孔加工

楼主(2013-11-01):
求教各路大侠。本人最近接到一批铝合金件加工,其中有一孔为12;公差值为+0.005~+0.013;光洁度为Ra1.6;长度为20。批量每月大于1000。有什么好建议,谢谢!

网友:
用铰刀加工吧。(PCD铰刀)

网友:
只能精加工,Q892860306

网友A:
       钻后镗,这简单呢,如果要快可以定做一体化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后镗,这简单呢,如果要快可以定做一体化刀具。

但是8个u的公差不良率有多少啊?

网友(点评):
看机床行不行了,机床可以的话可以控制在3%

网友:
1.做两个专用工具,1.一把φ11.96-φ11.98的精铰刀,2.一支φ12.005的挤压头。
2.用同材质摸索一下挤压的速度。

网友(点评):
挤压是个好方案,是否有具体的操作方案。如设备、挤压头的材料。和材料的强度要求等。谢谢!

网友:
PCD铰刀比较现实,挤压工艺是可以的,但是还要换设备,增加一道工序和人员。

网友:
跟刀具关系不大.看你的设备的精度怎么样咯.

网友:
精加工后滚压,既能保证精度友能保证面粗度。

网友(点评):
内孔可以滚压吗?

网友:
用坐标磨床加工就没问题

楼主:
坐标镗只是在保证位置度方面有优势,对于孔的精度本身并没有什么特长。

网友:
是坐标磨床,不是镗床,坐标磨床加工位置和尺寸精度都可以在0.002毫米以内

网友(2014-03-17):
钻,车在车床上完成,好的机子可以保证尺寸了。
最后加个铰,作为修正加工,这样机器烂点也可以保证。pcd铰刀找把刀用好定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