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装设备的求教(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1-01):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是一个给袋式包装设备,在产品装进口袋之后需要封口。客户的包装袋用的是不干胶封口,在没封口之前不干胶上有一层保护膜贴在上面(如下图,保护膜是平贴在包装袋上的,照片的保护膜被弄皱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仙有什么方法能将不干胶上的保护膜去掉,顺便封口的机构也说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4-03-2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下449257713

网友A(2014-09-30):
基本思路是在袋子开的时候把保护膜剔除,===========是否可以用一个滚轮--带钢丝什么的,在袋子到位以后,把滚轮伸进袋子里(滚轮一直在旋转),然后把保护膜刮走,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思路是在袋子开的时候把保护膜剔除,===========是否可以用一个滚轮--带钢丝什么的,在袋子到位以后,把 ...

这样估计会伤到包装袋

网友(点评):
钢丝球的柔软度做到合适,应该不会

网友:
买个学生用修正带看看,吐血吧,几年前有人在论坛问双面胶保护纸如何回收,就应该是学生修正带面试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