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内孔的粗糙度

楼主(2013-11-01):
各位大侠:

     我现在加工一款马达轴时遇到问题: 马达轴4.96-4.98的内孔,深20,盲孔,粗糙度要求是Ra1.6,目前采用钻/扩/铰的工艺和钻/扩/镗的工艺,粗糙度为Ra2.2以上,达不到要求,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补充说明一下,机床用的是钻孔中心

网友A:
材质,数量还有精度都很关键啊,你一样没说

网友B:
非常简单,直接钻就可以了啊,这个粗糙度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数量还有精度都很关键啊,你一样没说

材料为45钢,孔只有一个孔,也的精度不是说了吗,4.96-4.98,(5-0.02/-0.04),与电机的输出轴相配合

网友(点评):
只有一根吗

网友(点评):
数量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直接钻就可以了啊,这个粗糙度并不高。

需要说明的是轴是要经过调质处理的,硬度HRC42-48,直接钻孔粗糙度更达不到,转速是2000

网友(点评):
直接钻孔粗糙度可以达到1.6,不难的,使用好一点的钻头,充足的冷却液以及合理的进给率与退刀频率,你这个孔德粗糙度不难达到的。比如推荐NACHI或者OSG涂层定柄钻头,轻松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数量还有精度都很关键啊,你一样没说

数量是批量生产的,年需量是60万

网友A:
网上找的,光洁度1.6还好吧!
巧用麻花钻加工精孔
发布:2008-9-6 11:14:06  来源:模具网    编辑:佚名
在加工机械零件上的一些较高精度的孔时,可以用麻花钻钻扩孔来替代扩铰孔,尤其在加工非标准精孔时,就显得操作更方便,能适应各种不同的金属材料的加工。

麻花钻钻扩孔是经改磨过的钻头在已有孔的基础上,再经扩钻加工的一种精加工孔的操作,简称钻精孔。其精度达H7,表面粗糙度达Ra0.8。一般由于操作者在操作时不得法,钻出的孔精度偏低。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操作,认为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控制。钻精孔的精度会得以保证。

1 正确刃磨切削角度及提高表面粗糙度

(如图1所示)钻头与铰刀比较,有相似的地方。如有两条主切削刃和副切削刃,副切削刃呈螺旋形,并有刃带和倒棱,可以增加切削的平稳性。只要将钻头的切削角度及表面粗糙度,参照铰刃的要求加以改进和提高。基本上就具备了类似铰刃的条件,所以能扩钻精度较高的孔

】。
图1 钻头尺寸图
1) 磨出第二顶角(2Ø2)。

根据加工材料的不同一般Ø2≤75°。例:加工铸铁类时,2Ø2=75°,加工钢类时2Ø2=50°。新切削刃长度约为3~4mm,并将它和副切削刃的连接处,用油石研去0.2~0.5mm的小圆角,也可将外缘尖角全部磨成圆弧刃。

特别注意:两条新切削刃要对称,这样就可以形成粗、精加工的联合切削刃,减少切削厚度和切削变形,提高修光能力,改善散热条件,有利于提高孔的表面粗糙度。

2) 磨出副后角。

在靠近主切削刃的一段棱边上,磨出副后角a01=6°~8°,并保留棱边宽度为0.1~0.2mm,修磨长度为4~5mm,以减少对孔壁的摩擦,提高钻头寿命。

3) 磨出负刃倾角。

一般刃倾角l=-10°~-15°,使切屑流向待加下表面以避免擦伤孔壁,有利于提高孔的表面粗糙度。

4) 后角不宜过大,一般为a=6°~-10°,以免产生振动,增加稳定性,提高孔的精度。

5) 切削刃的前、后刀面用油石研磨,使其粗糙度达Ra0.4。

2 确定合理的切削用量

在切削用量中,对孔精度影响较大的分别是切削深度和进给量,对钻头的使用寿命影响较大的是切削深度和切削速度。为此,应分别控制切削深度、切削速度和进给量。

1) 切削深度:不受加工孔直径大小的影响,一律在钻精孔前保留0.5~1mm的切削深度,粗糙度不大于Ra 6.3,以避免大切削量,减少热量,避免产生冲击和振动,消除冷作硬化,提高加工质量和延长钻头使用寿命。

2) 切削速度:钻削铸铁类时,切削速度v=20m/min左右。钻削钢材类时,切削速度v=10m/min左右。换算成机床转速,可根据钻精孔直径和相应材料的切削速度确定。N=1000V/(pD)。

3) 进给量:尽量采用机动走刀f = 0 .1 mm/r左右。但直径小于5mm的小钻头,因强度弱,只能用手动进给。

3 冷却润滑液

因钻精孔系精加工,其精度和表面粗糙度都较高,并且切削负荷小,故应选择以润滑为主的冷却润滑液,见表1。
表1 冷却润滑液的选择

加工材料

精度要求

冷却润滑液

通常

采用10%~20%的乳化油水溶液

较高

采用30%菜油加70%肥皂水

更高

采用菜油、柴油、猪油等

铸铁

通常

干切

较高

煤油(会引起孔径收缩,
  最大收缩量为0.02-0.04mm)

更高

低浓度的乳化油水济液

-

煤油

-

乳化油水溶液

4 其它要求

1) 选用精度比较高的钻床,若钻床主轴径向圆跳动误差较大时,可采用浮动夹头来装夹钻头加工。

2) 使用较新或各部分尺寸精度接近公差要求的钻头。因钻头多次使用后会磨损,而影响孔径精度。

3) 钻头的两个切削刃需尽量修磨对称,两刃的轴向摆差应控制在0.05mm范围内,使两刃负荷均匀,以提高切削稳定性,钻头的径向摆差应小于0.03mm。

4) 预钻孔应防止产生较多的冷硬层,否则会增加钻削负荷和磨损精孔钻头。

5) 钻削中要有充足的冷却润滑液。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胖子。”这“钻精孔操作”不能操之过急,需在操作中,正确领会上述4大要点,循序渐进,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定能钻出高精度的孔。(end)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两外角磨成圆弧状,大小根据直径。用油石修光,合理的进刀量及润滑冷却。

网友(点评):
因为这个比较难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光洁度1.6还好吧!
巧用麻花钻加工精孔发布:2008-9-6 11:14:06  来源:模具网    编辑:佚名在加 ...

谢谢你的回复,因内孔还与10的轴承径有同轴度要求(0.03),必须在一次装夹的情况下完成,按你的资料,5个大的需手动进给,这在现实中实现有点困难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C:
手册上说精镗金属可以达到5~1.25细镗(或金刚石镗)1.25~0.32
细铰 钢 1.25~0.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说精镗金属可以达到5~1.25细镗(或金刚石镗)1.25~0.32
细铰 钢 1.25~0.32

用金刚石刀镗内孔,粗糙度是可达0.8以上,我司现有的产品也是这个效果,可因孔较小(5个大),可能刀杆的刚性不够,结果表面的粗糙度并不好,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钻/扩/铰的工艺,因该能够达到要求,可能是一些细节没有注意。

网友:
上尖头机磨

网友:
0.02的公差,1.6的粗糙度说用钻的不知道干过几天活。人家又不是100件里出几件成品。你要考虑合理性好不好。要是钻头能这么牛逼,要毛个铰刀镗刀啊。

网友(点评):
同意,3楼有说大话嫌疑

网友:
传膛绞再精钢石铰刀精铰要求能达到就是慢了点

网友:
铰刀肯定能达到1.6,检查你铰孔的方法,是不是余量多了。

网友:
粗糙度这么低还做不到,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光洁度1.6还好吧!
巧用麻花钻加工精孔发布:2008-9-6 11:14:06  来源:模具网    编辑:佚名在加 ...

你给他发一链接不就行了

网友:
这么小的孔钻扩铰的工艺应该比较合理,可能是因为被加工材料硬度较高吧,对刀具寿命影响较大,可以考虑选用一些高质量的钻头和铰刀,适当降低机床转速,2000转似乎太高了一些,切削液也比较重要!刀具可以考虑V3N或HSS-E的

网友:
用内研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