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齿轮齿条模型

楼主(2013-11-01):
用CATIA画齿轮齿条比较费劲,我总结网上的画法给大家画了个齿轮和齿条,大家只需更改几个参数就可以得到标准直齿轮、斜齿轮、齿条。
先说明一下:这两个模型是用CATIA V5R19画的,版本低的打不开。
一、齿轮:

下载之后打开:

1、点击“知识工程”工具栏中的“公式”按钮,弹出窗口(上图)。
2、里面需要修改的参数有以下几个:
    m——模数
    Z——齿数
    a——压力角(deg)
    b——厚度(mm)
    beta——螺旋角(deg)
    当beta=0deg时生成的齿轮为直齿轮,beta值为正时为左旋斜齿轮,beta值为负时为右旋斜齿轮。
3、点击需要修改的参数,输入数值。
4、点“确定”按钮就生成新齿轮了。

二、齿条:

★大家如果想进一步学习CATIA可以关注“CATIA小站”,我的齿轮也是从那里学来的。★

三、另外还有个锥齿轮宏,是从网上弄来的。

★就大家反应的锥齿轮宏不能用的问题,本人分析是因为电脑上没有安装VBA编译器,因为这个宏就是vba格式的, 我的CATIA R19安装包里面自带了VBA程序,拷出来供大家使用。

下载后解压到当前文件夹,运行里面的“vba6.msi”
安装完毕后打开CATIA,工具-宏-宏…。如下图,点“选择”:
如下图:文件类型选择“MS VBA 文件(*.catvba)”,安装之前没有这个选项。浏览找到“锥齿轮宏”。点“打开”:
如下图:点“运行”就出现锥齿轮宏的界面了。输入参数后点“创建”(这时CATIA会卡一会儿,我的主板都报警了,不过没关系),之后就生成你想要的齿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