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车床CZK-980TDB加工内圆与外圆时,温度变化大,尺寸浮动

楼主(2013-11-01):
我厂广州数控车床CZK-980TDB加工内圆与外圆时,温度变化大,尺寸浮动,请教怎么回事

加工内圆时,加工完成后,立即测量,比图纸尺寸小3丝左右,过段时间再测,小了5丝左右。这个热胀冷缩,导致尺寸总是变化的,程序里总是要改数据。
而加工外圆时,温度变化小,尺寸的波动也小。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车内圆和外圆,这个由于温度导致热胀冷缩的方向怎么确定啊?

网友A:
你加工的什么材料 还有用的什么刀具

网友:
刀具原因居多,冷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工的什么材料 还有用的什么刀具

加工的铸铁

网友:
可以加冷却液啊!

网友:
先全粗车完,在放佘量精车吧

网友:
估计是加工的时候吃到量多了点,冷却不到位,所以工件发热了,等你加工好,完全冷却后,收缩了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