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压铸模和浇铸模性能上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01):
如题,公司最近正在研发机器人,有些部件打算用木模做,像手臂之类,但是又担心做出来的手臂不牢,所以问问各位专家大侠,浇铸和压铸模有什么差别呢?我想了解仔细点!谢谢各位专家了!

网友A:
压铸的性能好,内部缺陷少,组织致密,金相差别少,对于运动部件,首选压铸,一般砂模铸造应当是不考虑的,除非像底座,壳体这些部件

网友B:
我们厂压铸件和浇铸件都有(铸铝,金属模具),从强度来说压铸比浇铸来说好多了。从金相上来说压铸的晶粒比浇铸的要细要匀,从模具成本来说压铸的比浇铸的贵。从设备来说压铸的要机器。浇铸的如果不嫌慢可以手工操作。但铸的好坏就在工人的手上了。我们厂一般发动机的汽缸、等是用压铸出来的。而一些不重要的连接固定板是用浇铸出来的。 还有一些铁件是模锻出来。见过蜡模铸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铸的性能好,内部缺陷少,组织致密,金相差别少,对于运动部件,首选压铸,一般砂模铸造应当是不考虑的, ...

请教大侠,为何空压机的转子可以用砂模铸造?
而且尺寸较大的转子,很容易动平衡通不过,此类问题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的性能好,内部缺陷少,组织致密,金相差别少,对于运动部件,首选压铸,一般砂模铸造应当是不考虑的, ...

好的 了解了 本厂第一次搞所以还需要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压铸件和浇铸件都有(铸铝,金属模具),从强度来说压铸比浇铸来说好多了。从金相上来说压铸的晶粒比 ...

嗯 了解了 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的性能好,内部缺陷少,组织致密,金相差别少,对于运动部件,首选压铸,一般砂模铸造应当是不考虑的, ...

顺便问下,这个强度上面能给出个具体数值么,比如 压铸比浇铸强度上大多少数值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压铸件和浇铸件都有(铸铝,金属模具),从强度来说压铸比浇铸来说好多了。从金相上来说压铸的晶粒比 ...

顺便问下,这个强度上面能给出个具体数值么,比如 压铸比浇铸强度上大多少数值等等

网友:
针孔越多,力学性能越差。的应该在ZL101  在160以上吧。YL101在220以上。没有做过实验,不是大侠。你还是上专业书上查一下。我不是做铸造的。只是了解一些而以。

网友:
压铸的好,无论是宏观制作还是显微组织,压铸强于浇铸;压铸的材质和热处理方式与浇铸的也有很大的差别,成品的各项性能强于浇铸

网友:
怎么跟疯了是似的都搞机器人,看来下一个产能过剩就是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