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伺服电机可否代替电批和风批进行自动锁螺丝

楼主(2013-11-01):
     如题,最近做个项目四轴自动锁螺丝机,老板和我们领导更倾向于用伺服电机代替风批。
不知大侠们有没做过这种尝试,有什么不妥的吗?

网友:
这个可以的,汽车生产线就有这个。精确控制不同螺钉的力矩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多谢指教

网友:
那成本是不是 要上去很多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但是请注意:应该用伺服扳手,可不是伺服电机直接上!
而且伺服拧紧是现在螺栓拧紧的一个趋势。

网友(点评):
果断去百度伺服扳手

网友(点评):
莫非是一种扭矩感应器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的电流和电压可以准确测出吧,它自己驱动器运算一下就知道当期力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但是请注意:应该用伺服扳手,可不是伺服电机直接上!
而且伺服拧紧是现在螺栓拧紧的一个趋势 ...

去百度把,有时候也叫伺服拧紧枪,伺服拧紧机

网友:
设备有高要求和有钱淫才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