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用气量太大而且声音太吵,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3-11-01):
自己做的设备,上面有好几个真空平台,所以用了好几个真空发生器,实验后,觉得用气量太大,而且几个真空发生器发出的噪音太大,有何方法解决?

网友A:
用真空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真空泵试试

我们有用真空泵,用气量太大,真空泵几乎一直工作。

网友(点评):
真空泵前加个负压罐,调节气量的波动

网友B:
消音器,SMC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音器,SMC就有。

消音器效果不明显,我都找了进口的消音器。

网友:
那你买个NASH的液环式真空泵,www.gdnash.com.cn。绝对比真空发生器厉害

网友:
还是带个耳塞吧~开玩笑

网友:
用吸音棉+壳罩着它。

网友C:
选的是国产真空发生器?
耗气量:真空流量=能耗比,1:1是基础,2:1代表耗气量大。普通真空发生器,包括日本SMC(ZU、ZL等)均采用消音棉消声,压缩空气质量较差或环境恶劣时,排气脏物堵塞消音棉,影响排气,从而导致真空流量降低。
推荐瑞典PIAB真空发生器,1:2以上的能耗比,低压规格工作压力0.18Mpa,开放式排气消声(参考狙击步枪消声)降噪。

网友:
买个好点的品牌,功率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的是国产真空发生器?
耗气量:真空流量=能耗比,1:1是基础,2:1代表耗气量大。普通真空发生器,包括 ...

你好朋友 真空发生器就是三通吗?

网友(点评):
真空发生器的原理通俗来讲就是大口进,小口出。耗气量大就代表排气口压力高,噪音自然就大。

网友(2013-12-17):
加个消音器
或者换个  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朋友 真空发生器就是三通吗?

参考真空发生器原理:
单级:
多级:

网友(点评):
多级真空发生器可以在较低的工作压力下工作(最低1.8Bar)。

网友(2014-02-08):
建议还是换一个好一点的真空发生器吧。
看描述,楼主用的应该是结构最简单的那种。噪音确实很大,但是好在价格也是非常便宜
其实还有一种好一些的真空发生器,把两个阀集成在一起,产生真空和破真空,公用一个出口。噪音非常小,耗气量不大。不过价格比较贵
SMC,Festo都有

网友(2014-05-29):
发生器是存在噪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的是国产真空发生器?
耗气量:真空流量=能耗比,1:1是基础,2:1代表耗气量大。普通真空发生器,包括 ...

呵呵,很正点啊,似乎很了解这东西,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点评):
这还不够详细啊?要不加QQ详谈。

网友(点评):
hehe ,能做到1:2吗?流量比上升了,是不是真空度就下降了?

网友(点评):
PIAB 可以做到1:3,真空度最高-100.8Kpa,一般也有-75Kpa~-85Kpa,够用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啊,大气压也就100kpa左右,想我在浙江,很多时候是99.8kpa,这个-100kpa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大气压力101.325kPa,要注意呀!

网友(2018-05-10):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把排气口引到别的地方,室外或者隔音的地方,管子要粗一点,要不会影响吸真空效果

网友(2018-06-14):
真空泵加蓄压罐,一个罐子不行就加两个,我们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8-08-08):
多大的分贝算吵  多级真空发生器外置消声器的 声音挺小的

网友(2019-04-29):
加消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