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与轴承的连接处,轴用不用加工退刀槽呢?

楼主(2013-11-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轴在与轴承的连接处,轴用不用加工退刀槽呢?

网友:
退刀槽是给 砂轮 让道的,如果精车能达到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就不用退刀槽了

网友(点评):
砂轮那叫越程槽。

网友(点评):
呵呵,建议兄弟慎言。别闹笑话...

网友(点评):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这是必须的,否则轴承装配不到位,影响轴承寿命

网友(点评):
图纸你可以标上清根,车工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只要轴肩根部的倒圆角小于轴承内圈的倒圆角就可以了
这样轴承能安到位

并不是必须的 很少有退刀槽的 俺那粗糙东西都是不上磨床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最正确的

网友:
轴承的倒角蛮大的,如果不需要磨外圆,就不用设置退刀槽了

网友:
一般要求轴肩的R角要小于轴承的倒角。退刀槽不一定要。

网友:
退刀槽,要求最小R都行。

网友:
不磨外圆就不用退刀槽,轴肩倒角比轴承内圈倒角小就好了,,

网友:
不上外圆磨,不用退刀槽,车刀圆弧没有轴承内孔倒角大,不用退刀槽

网友:
开槽会引起应力集中,如果应力集中影响大,可以不开槽,只要保证刀尖圆角小于轴承圆角(实际一般都小于的),轴承安装就没问题

网友:
一般不用,刀尖圆弧一般都比轴承圆角小

网友:
不用,轴肩圆角比轴承圆角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