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均流,通过什么结构来实现

楼主(2013-11-01):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什么结构来实现一端接圆管,一端输出比较扁平的条状气流。类似下面misumi的一个零件。

网友A:
色选行业的喷嘴?大部分都是自己生产加工的,需要的是气刀一样的层流,尽量避免管路紊流导致无法剔料。
常见的是采用上下盖板,铣空后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选行业的喷嘴?大部分都是自己生产加工的,需要的是气刀一样的层流,尽量避免管路稳流导致无法剔料。
常 ...

你好,就是需要气刀一样的层流。就只是上下2块盖板形成一个扁长矩形的腔体就可以吗?

网友(点评):
应当还加一些导风板吧。市场上也有专门做风刀的。

网友(点评):
严格来讲,这个涉及流体力学,扁长型的腔体高、宽都是根据进气管内径、工作压力计算得出的,否则会有紊流。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解答,请问计算的话有公式或者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