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气缸?

楼主(2013-11-01):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气缸,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能推动前面的板小幅度转动,估计5度范围之内。在这设备上,一边一个。控制刀片角度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是旋转气缸吗?

网友:
能控制角度的当然是旋转气缸了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点评):
谢谢,不是这个,他是推动前面板绕轴转个小角度。控制刀片方向。

网友:
还是拆一个下来,看看上面的铭牌吧。照片也看不明白结构。

网友:
应该就是摆动气缸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就喜欢照片啦

网友:
没见过,确定不是扭距是角度吗

网友(2014-10-11):
FESTO 膜片式夹紧气缸 EV系列
又叫 膜片缸 ,有原型和方形 两种。

网友:
给气时,膜片伸出,在旋转场合使用,可以自补偿角度偏移(道理很简单——伸出部分是橡胶的,可以弯曲)

网友:
你可以再看看,那个会旋转一点角度的板可能还要弹性复位机构(比如弹簧什么的)。

网友(点评):
谢谢!应该是膜片气缸,不需要弹性复位,我两边各装一个,一进一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