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oucad最难的当属打剖面线。明明是封闭的,可就是打不上剖面线。烂软件

楼主(2013-11-01):
明明是封闭的,可就是打不上剖面线。烂软件。即使画个方框也说不封闭什么的

网友:
缩小视图  插图区域面显示在屏幕上,一定要在‘保证在人的视线内全部可见’

网友:
你要加强基本功训练了,这个玩不好,以后很难有饭碗了,

当因为你画图不规范,随意性比较强的时候,有许多断点,你不知道,也没有耐心封闭这些,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教你一下,

你沿要封闭的边境,再画一条线,把这个封闭了,就可以了,之后把这个线删掉,

网友(点评):
当年我就这么玩的,不过没人告诉我,是自己琢磨的。这叫见招拆招。

网友(点评):
话说当年在校CAD中心寒假打工转图(图纸的转成电子版的)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请教了该中心的老大,学院教授,后来带做毕业设计的老师,老师也是这样教的,先画一条辅助线,将其分割,然后一次次的试,

网友:
你可以试着用CAXA,功能跟CAD差不多,个人感觉比CAD好用

网友(点评):
CAXA比较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不过还是推荐CAD

网友:
这种小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抱怨有啥用。

网友:
这个在很大尺寸的封闭区域有时候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不一定有断线,这是个bug!

网友A:
注意断点,,线多的图很容易出的,比如切点位置

网友:
有时候不是断线问题,两条线不在一个平面上,在平面上看似相交了。不信,你切换到立体图中去看或测量两端点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断点,,线多的图很容易出的,比如切点位置

每次倒圆角后就有种不详的感觉

网友:
同感呢,同感!!!

网友:
re重生成一下

网友:
你图上的线条一定是有z坐标了,哈哈

将z坐标全部改为0,再试试

我们用的软件上有这样的工具,一键将z坐标归0

否则不止是剖面线打不上,连倒角剪切都搞不掂

网友(2013-12-10):
你的图是不是投影出来的 如果投影出来的话 那就是这样了

网友:
2L说的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