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如图尺寸如何测量

楼主(2013-11-01):
如图,需检14.6和90度两个尺寸,求各位大大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90度 没必要较真去测量 意义不大
此处标注这90°与14.6 个人觉的应该就是螺纹倒角,一直倒到螺纹大径
直接去掉这两个 在技术要求里标明 螺纹倒角45°至第一牙底径

网友:
90度+-10度就不用检了吧。

网友(点评):
给个思路呗,就是要检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度 没必要较真去测量 意义不大
此处标注这90°与14.6 个人觉的应该就是螺纹倒角,一直倒到螺纹大径

你好!
这两个尺寸是必须要测的尺寸!现在准备做个检具测这两个尺寸,只是没有好的想法!

网友:
简单点就作个样版靠下,反正公差放这么大

网友B:
两个要素一起测量的一个方式,
想单个测量那是相当麻烦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多谢了~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测不出角度来,也测不出焦点尺寸来。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应该能行

网友:
diy一个卡板

网友:
六角车前辈说的是一个通用的快速测量方法,测量工装。

网友:
做个工装卡板,卡一下!!如果有批量的话,就自家做个工装。

网友:
有轮廓仪吗?可以一起测量.

网友:
倒角规 就是用于解决 这样的 倒角外口直径尺寸,当然 90度这个尺寸 可能还是要用 标准件去比对了!
这个就是有点贵,看下  产品附加值吧!

网友:
自己做一个通规,止规样板吧

网友:
这个精度用线切割做一个样本就行

网友:
做卡板,大小范

网友:
很简单啊,16.4用卡尺完全可以测量,90度可以用一张硬纸叠个直角就ok,或者用角度尺在硬纸上画个上差画个下差剪下来放上去对比。正负10度眼力好点都能看出来

网友(2014-02-16):
14.6±0.4,公差较大,可用卡尺测量;
90°±10′可用轮廓度仪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要素一起测量的一个方式,
想单个测量那是相当麻烦了

这是测量倒角径的方法,测量不出角度

网友:
用读数显微镜、数显标尺设计一个专用检具,读数显微镜瞄准,数显标尺测量尺寸。90°用焊缝角度尺测量。焊缝角度尺见附图。联系方式13641232402

网友:
用卡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