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社友,真空箱内用什么照明

楼主(2013-11-01):
如题,1帕的真空箱内一般用什么照明,led可以吗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A:
你怎么密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密封呢?

你说是走线吗,我打算用真空电极穿板,就是不知道led灯在真空环境下会不会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是走线吗,我打算用真空电极穿板,就是不知道led灯在真空环境下会不会爆掉

那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会的

led上的那些电容什么的会爆掉吗,有没有控制电路和灯头分开的led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上的那些电容什么的会爆掉吗,有没有控制电路和灯头分开的led灯

LED不是有那种灯条形式的吗,它本身就是环氧树脂密封的,所以不会爆掉,爆炸只会在内外产生压力差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不是有那种灯条形式的吗,它本身就是环氧树脂密封的,所以不会爆掉,爆炸只会在内外产生压力差的情况下 ...

哦,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