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心轴连接,请教社友

楼主(2013-11-01):
DCYK 224型减速机,需要与轴连接,现在的设计是用带轮连接,以前没见过空心轴连接方式,查了机械设计,但上面的两种连接方式看不大明白(分别是键连接、收缩盘连接)。

键连接好理解,是在空心轴里面塞入实心轴,加上键槽,不过我查看过DCYK 224减速机,空心轴里面并没有键槽,那要是用键连接的话,空心轴必须重新更换才行,因为现有的空心轴不适合铣键槽。

这样一来实在太麻烦。收缩盘连接我更是没看明白,到底是如何传动,空心轴于实心轴之间传动如何进行的?所谓的收缩盘是什么样的东西?起什么作用了??求大神予以解决!!能有空心轴收缩盘连接装配图最好不过!机械设计上的图我看不明白,带图号最好!

谢谢!

网友:
收缩盘就是胀套吧,内圈有开口,可以扩张收缩,用螺栓拉紧,利用锥度就收缩了,然后靠摩擦力传递扭矩

网友(点评):
这网速 汗 我回复的时候还没看见你

网友(点评):
所见略同

网友(点评):
这回看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是否类似胀套?  两个楔形的圆环中间一个是内部楔形的圆环   靠螺钉拉紧产生张力  传动

网友:
就是胀紧套连接,基本原理就是靠开口的锥形套变形,增大摩擦力,“抱紧”轴来传递扭矩。

网友:
销连接应该也可以啊,如果说扭矩不大的话!

网友(2015-03-15):
见图识意

网友:
谢谢分享,各位同仁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2016-05-12):
用胀套不错  不过安装的时候需要用力矩扳手   按顺序拧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