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三角带)带长修正系数是啥意思?

楼主(2013-11-01):
V带(三角带)带长修正系数是啥意思?最近在看出看到这地方,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个修正系数是干啥用的?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因为单根带所能传递的功率是在特定传动比、特定包角、特定带长的情况下测量的,而实际的应用有无数种传动比、包角、带长的组合,不可能一一实际测量,就用一组修正系数来简便计算,比如300长的带乘以0.9,800长的带乘以1.1(随意举的数字),就行了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修正系数是用来计算三角带传递的功率?有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