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 solidworks可以生成数控加工程序不?

楼主(2013-11-01):
solidworks可以生成数控加工程序不?- h: R/ h/ X3 i% ^+ \

网友:
可以,不过Solidworks不像UG那样,所有的模块都是自己做,Solidworks跟其他的软件公司合作,有CAE和CAM的插件可用。相对而言,就是因为solidworks的这种做法,使得他可以专注于软件的建模功能,而且其插件也是有某个领域十分专业的公司的产品,兼容性和每个领域的专业性就非常高。Solidworks的CAM插件是delcam,有作为Solidworks的插件用,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CAM软件来用。你可以搜索一下DFS(Delcam for soldiworks).

网友:
只能说有很多能出加工程序的插件,有solidcam, camworks, mastercam for solidworks

网友:
solidworks数控编程??你开国际玩笑吧,sw本身不可以,如果安装其他插件就可以,如solidcam,camworks,hsmworks,worksnc,mastercam任意一款插件都不会输给任何一款编程软件,至于后处理这个就……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就用SW出程序做模具,不过要插件

网友:
据统计,用在solidworks上的CAM插件多达十种,国人接触多的是camworks  solidcam  delcam for solidworks  mastercam for solidworks

网友:
本身是不可以的,但是有插件

网友(2020-10-03):
mastercam for solidworks    可以用X+出程序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