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的金属十字滑块联轴器,求教

楼主(2013-11-01):
请问一下

国标中的金属十字滑块联轴器的中间滑块中的圆孔有什么作用?
中间滑块开不开圆孔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起紧固作用的,或者顶丝什么的,主要是固定联轴器与轴的,应该是的!!

网友A:
或铸或锻,减少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铸或锻,减少材料。

网友:
减轻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