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误差对互换性的影响

楼主(2013-11-01):
螺距误差包括局部误差(△ P)和累计误差(△ P和),后者与旋合长度有关,是主要影响因素。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内螺纹具有理想牙型,外螺纹的中径及牙型半角均无误差,仅存在螺距误差,并假设在旋合长度内,外螺纹有螺距累积误差△ P和,如图10-3所示。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这对螺纹因产生干涉(图中阴影部分)而无法旋合。

--------------------------------------------------------------------------------------------------------------------------------------------------------------------
请问?
如上所述的,“外螺纹的中径及牙型半角均无误差”是:
1、表示外螺纹中径和牙型半角为理想的(理论值),若是,那么螺距也理想的(理论值),不存在误差的问题;
2、还是表示螺纹中径和牙型半角不是理想的(不符合理论值),中径和牙型半角有误差但相同,如是,那么螺距也有相应的不符合理论值,应该螺距也是相等,不会相邻的螺距会有变差,而存在螺距误差的。

大致意思就想明白那段话的意思,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先把图片翻个个。

网友A:
人家讲的很明白啊,外螺纹中径和牙型半角为理想的,螺距有误差。   别忘了,螺纹还有大径和小径。,它说的没问题。

楼主:
重新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讲的很明白啊,外螺纹中径和牙型半角为理想的,螺距有误差。   别忘了,螺纹还有大径和小径。,它说的没 ...

不懂“外螺纹中径和牙型半角为理想的,螺距为什么还有误差。”

中径是一个假想圆柱的直径,该圆柱的母线通过牙型上沟槽和凸起宽度相等的地方。
螺距是指相邻两牙的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网友(点评):
你可以这样想,这个牙胖点呢?瘦点呢?中径只限定了径向长度。牙角直限定了角度,但还有一个牙宽在里面不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懂“外螺纹中径和牙型半角为理想的,螺距为什么还有误差。”

中径是一个假想圆柱的直径,该圆柱的母 ...

谢谢你的答解,我已经明白问题的根源了。
原以为牙型胖一点,牙型半角为理想的,螺距和中径都会变化,因为牙型需要沿着径向向上移动一下,才可以保持底径处的p/4和变胖前相同,这样才认为那是底径的直径,岂不知牙型已经变胖,不是原有的牙型了,底径是变胖的牙型的p/4处。
谢谢大侠!

网友(2018-08-0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