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排气扇怎样才能不沾漆?

楼主(2013-11-01):
目前工厂里钣金喷涂线上排气扇用一段时间就会粘附上很多油漆,造成风机风叶不平衡,易损坏电机造成故障,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解决,比如有没有不粘漆的风叶或有其它方法进行排气?

网友:
“用一段时间”是多少?
没做表面处理?比如,涂黄油。。。

网友:
应当空气净化一下,哪怕是过滤一下也好。

网友:
你没有过滤水帘?

楼主:
有过滤水帘,大概四个月左右吧。二楼说的空气净化是什么方案??

网友:
你漆了排风扇不是你的预期,你在排风扇之前进行一次滤布隔离,规定定期换滤布,OK 。你说定期换风扇有点说不过去。。或者说你让整个工作间保持正压。也就是用鼓风机,呵呵这次是狼在羊的上游喝水,呵呵。在回风处加装滤网,定期换滤网。

楼主:
有没有做喷涂设备的朋友帮解决一下。

网友:
过滤系统提高过滤级别,定期清理过滤系统。总之很麻烦

网友:
这个弄起来是很麻烦哦

网友:
鼓风机    用吹的方法,形成负压  将废气带走     和气泵喷漆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