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率怎么样?学数控编程怎么样?

楼主(2013-11-02):
数控机床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率怎么样?学数控编程怎么样?

网友:
学数控就是操作工,去了就是按循环启动

网友:
同意二楼说的  我现在都是操作工

网友(点评):
得去小厂,大厂都有专人编程,小厂几乎自己编程。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
在国内,工艺+数控编程,是现在国内先进制造行业的模式。当然,也有分开的,如果操机人员能解决的编程,其实是比较低端的编程。越是高级就越是需要专用的软件去编程。现在的形势国内数控不普及,普及的也是低级数控机床,因此数控编程人员这一块其实是总体非常缺的,尤其是高端机床的数控编程。

网友:
数控编程和数控操作工不一样,操作工只要按循环启动,因为他们用的是专机,或者程序已经写好,一直加工这一个件。
学好编程貌似不难,懂工艺的话,几天就会了吧
工资大概4000左右,操作工一般2000
我们这边的价

网友:
学工艺和加工编程还算比较吃香,待遇一般也可以。操作就差一些了,工作比较累工资也低一些。

网友:
千万别干操作工,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