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上孔的形位公差怎么标?紧挨着的齿轮能否加工出来?

楼主(2013-11-02):
如题,正在找爪手练手的。其中两个齿轮轴的安装孔的形位标注请路过的社友指点下,另外图中的齿轮能不能加工也请指点指点。工程图中的错误不合理地方也提提啊。齿轮,齿条采用45号钢,热处理采用渗氮处理,HBS240~260 可以嘛

网友:
这个齿轮可能加工不了。要么做键连起来

网友(点评):
就是组合齿轮。

网友(点评):
没见这组合齿轮的连接方式啊

网友A:
楼主这种结构装配难度较高,不好调整。
齿轮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标注很蛋疼吧,很简单的板块零件,搞的复杂了,多数尺寸在于我标注就是浪费,没有看到公差;那个齿轮加工不了,

网友:
齿轮肯定是加工不了,除非在两齿轮间有好比退刀槽类的间距!渗氮太奢侈了吧!45#钢貌似不能进行氮化处理!

网友(点评):
可以,不过中碳钢硬度上不去。硬度标的而是调质的硬度。

网友(点评):
齿部要求耐磨,可做高频淬火

网友B:
两台阶齿轮之间要有滚刀的退刀槽,这个槽的尺寸在设计手册上可以查到

如果是齿轮加工后组装,你需要在尺寸上使用销定位

齿轮箱的齿轮轴线距,建议使用Js6级公差

网友C:
一般齿轮45钢渗氮效果不是很好,渗氮要用HV,而且硬度也不对。要HV560-600(这个看情况啊),还有层深。一般的标法:D0.25---600
齿轮工程图你要把参数栏加上,不然怎么干?

网友(点评):
45#怎么能渗氮呢

网友(点评):
可以啊,只不过效果不好而已。一一般没人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阶齿轮之间要有滚刀的退刀槽,这个槽的尺寸在设计手册上可以查到

如果是齿轮加工后组装,你需要在尺 ...

我是想问下轴的两安装板上的孔位,其形位公差。

大侠的意思指孔的配合用JS6吧。而我也关心孔的位置度,照我图上这样标注行不行?我不确定

网友(点评):
孔间距偏差JS6

网友(点评):
fmdd大侠说的是两安装孔之间的线性尺寸公差。而两孔的形位公差你要注意其中一孔(做基准孔)相对于板面的垂直度和两孔之间的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结构装配难度较高,不好调整。
齿轮是做不出来的

能否简单说下,如何更换方便调整。不好调整具体是齿条的左右位置调整,及两边的对称性调整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下轴的两安装板上的孔位,其形位公差。

大侠的意思指孔的配合用JS6吧。而我也关心孔的位置度, ...

谢谢,孔间距JS6,另外垂直于孔间距方向直径公差取多少比较好?因为两个板上的孔不平行啥的,我觉得应该限制下尺寸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齿轮45钢渗氮效果不是很好,渗氮要用HV,而且硬度也不对。要HV560-600(这个看情况啊),还有层深。一般 ...

我这个是气缸带去齿条,推齿轮,再带动夹爪。气缸力量200N左右。
这样的齿轮大家觉得用什么材料,热处理如何,请点下啊。比较经济的方法

网友:
没看懂为什么要大小两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气缸带去齿条,推齿轮,再带动夹爪。气缸力量200N左右。
这样的齿轮大家觉得用什么材料,热处理 ...

想要经济?你的这个本来就不经济了,其他都是小钱,

网友:
开个退刀槽吧,不影响功能

网友D:
双联齿轮需要插齿的,要求不高做成两个然后再装配,用滚齿就OK了
再说,实现这个,连杆就可以,为什么非要用齿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联齿轮需要插齿的,要求不高做成两个然后再装配,用滚齿就OK了
再说,实现这个,连杆就可以,为什么非要 ...

好像连杆也能做较大的直线位移。我是从一本案例上看到了,拿来练手。

连杆的话应该会经济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