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板加工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3-11-02):
不知各位有没有做过手板,试了好几家加工商精度都很不好,外形很难保证10丝公差也就算了,即使一个简单的圆孔做的也是有大有小,不知道是手板加工本身的问题还是加工商的能力问题呢?
对于精度要求很高、外观也有要求的手板这类东西大家一般都怎么做呢?

网友A:
板多厚?模具费谁出?
只要钱不是问题,精度和外观都不是问题。就怕楼主想不花钱还要好东西,这种好事就没办法找了

网友B:
你去外协找有以下机床的  日本精森机      牧野     奥克马  保证能达到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多厚?模具费谁出?
只要钱不是问题,精度和外观都不是问题。就怕楼主想不花钱还要好东西,这种好事就没 ...

并不是量产的所以是机加工的,板厚0.6,我们的外形方方正正非常简单,细节不多,没有曲面,每套三块板而已,四套就要两万,不算少了吧

最主要的是长宽外形差太多,中间打一个30的圆孔而已也做不到位,这真的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神了,好贴,我双手赞成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外协找有以下机床的  日本精森机      牧野     奥克马  保证能达到精度

我觉得一个方板上打一个30的孔,要求精度正负两丝一般加工水平都可以的吧

网友(点评):
你在那边

网友:
估计是用的普通设备加工的。

网友(2014-12-12):
你是找的不专业的吧,你上面说的那些问题基本加工都没有问题,只是板厚度0.6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变形。估计你产品的材料是钣金或是不锈钢的吧、、

网友:
0·6厚应该用激光切割机加工,好的切割机能保证正负5丝的公差,你说的正负1丝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