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曲面折弯的零件?

楼主(2013-11-02):
如图。
我想用曲线折弯45度零件。

网友:
找一下航空钣金成型的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有直接运用的命令?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理解有误,以为你是实际加工时的折弯,原来你是软件折弯

网友:
带圆弧的边线法兰只能使用在平面上,所以楼主要做的是反过来,选建立平面的基体法兰,然后用圆弧边,建立边线法兰,做出曲面的折边。

网友(点评):
我没有理解,能说详细点吗? 先谢谢了!

楼主:
我用扫描画的,感觉不对。

网友:
用放样

网友(点评):
是不是象切片是的画出来,再放样,然后再绘制其它特征?

楼主:
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