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左旋和右旋怎么判断?

楼主(2013-11-02):
齿轮的左旋和右旋怎么判断?" V1 P6 ?  M, K2 O

网友:
将齿轮轴线竖直放置,看螺旋线,左高右低为左旋,反之,右旋。

网友(点评):
正解,和螺纹一样看。

网友:
给你个图片看看

网友:
伸出右手,大拇指轴线方向,其他4指顺着齿轮线的方向,4指在右右旋,在左左旋

网友:
一直用三楼的方法判定的,容易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