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调整方法

楼主(2013-11-02):
各位前辈我公司有一台外圆磨床现在加工工件出现了椭圆,工人现在说要调整主轴轴瓦,还请前辈指教调整方法与细节。主轴是由三块轴瓦调整的设备型号ME1450

网友A:
出现椭圆,检查顶尖孔

网友B:
砂轮卸掉,用百分表打一下主轴跳动,再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椭圆,检查顶尖孔

顶尖我们是刚刚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卸掉,用百分表打一下主轴跳动,再做判断。

只打跳动和断面,不见用外力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打主轴跳动是好的,装上砂轮出现了跳动因为砂轮大在高速旋转是对外有甩力出现的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打跳动和断面,不见用外力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打主轴跳动是好的,装上砂轮出现了跳动因为砂轮大在高 ...

找根加力杆扳··

网友:
        这个主要是合金顶尖问题。我曾经经常遇到就是顶尖本身是椭圆,麻出来肯定也是椭圆了。如果是夹磨一般是头架主轴轴承磨损。

网友(2013-12-05):
引用 楼主:
只打跳动和断面,不见用外力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打主轴跳动是好的,装上砂轮出现了跳动因为砂轮大在高 ...

那就重新修砂轮然后在对砂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