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变态的线切割加工(变形铝合金材)500毫米厚度切割

楼主(2013-11-02):
原图纸要求是1000毫米切割厚度直接纵深剖切,非常变态,切割失败,已经几乎完成了80%以上的走线了,但是断丝,连断丝都无法抽出来,造成前功尽弃,废了几天公时不算,就那块铝材500元干废了。现在已经与厂家协商改成500与500两端切割。

网友A:
变态吗?为什么我们打桩机主轴超过1000mm了,切花键,人家照样弄的很好,还是个小作坊呢

网友(点评):
可能你不知道铝合金要比一般铁基金属要难切得很乐

网友(点评):
主轴花键超过1000毫米深,使用电火花切割成型,如果主轴端面直径不够大,那花键与主轴的轴心线的偏摆值最终一定很奇葩,这样加工安排虽然节省了时间与金钱,但是并不能满足一些花键顺滑传动的需要。

网友(点评):
受教了,刚刚查了资料,割铝是蛮多问题,很有讲究。您是行家。我们那个直径有500mm,说实话,那个方案就加工了不到十个,效果不好不说,成本上也划不来,后来被改了。

网友(点评):
其原因是切铝时,会产生大量氧化铝或表面粘有氧化铝的颗粒,他们表面极硬具并有磨粒性质,以此做研磨剂使钼丝与导电块接触部位很快就会磨损,同时使钼丝与导电块产生放电现象,导电块很快产生深沟。用于切割铝材料时

网友(点评):
第一:郑遨冷却液进不去,容易造成断丝,第二:导电块损伤很严重。加工这么高的铁件都困难别说铝了,不知道LZ要割掉多少,切削多的话还容易变形,确实够变态的

网友(点评):
铝件是最难割的。。乌钢导块损耗也快,,相同面积,,割铝价格要高很多。。

网友:
这么大铝合金确实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态吗?为什么我们打桩机主轴超过1000mm了,切花键,人家照样弄的很好,还是个小作坊呢

建议你了解了再回复。线割适合任何导电金属的加工,当然包括铝。但是,铝切割排屑性很差,对钼丝很受伤。很容易把丝拉断。

网友:
割铝件好像有专用的钼丝呢吧,我不是做线切割的,但是我上次在我朋友那里看见过那种钼丝,好像铜丝一样的。

网友:
这么大,看着就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