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铣刀的问题

楼主(2013-11-02):
立铣刀上面的螺旋槽,为什么有大有小,螺旋槽的大小对机加工有何影响?还有切削刃有两条三条四条,条数多了又有什么影响?请各位大侠赐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两刃的可以直接下铣,刃越多刀具的刚性越好,刃越多用于精加工的多。
螺旋角和排削,材料有关

网友A:
如果是讨论螺旋角的问题,那么:立铣刀的螺旋角越大,工件与切削刃的接触长度就越长。这样可以降低单位长度切削刃所承受的负载,因此可延长刀具寿命。但同时,切削阻力会变大,因此必须考虑采用夹持刚性高的刀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讨论螺旋角的问题,那么:立铣刀的螺旋角越大,工件与切削刃的接触长度就越长。这样可以降低单位长度 ...

大侠,如果粗加工精加工如何选用螺旋角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如果粗加工精加工如何选用螺旋角呢?

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粗铣时选用粗铣刀,例如粗切套式玉米铣刀。因为有这种选择,就不作螺旋角参数方面的比较。如果要求同一类型的立铣刀进行比较,那可以先考虑刃数的多少,粗铣的话,刃数尽可能少,因为粗铣的排屑量比较大。至于考虑同一种类同样刃数的立铣刀的螺旋角对加工精度的影响,一般网上流传的说法是:“螺旋角与被加工面精度:一般被加工面的垂直度和平面度公差值随螺旋角的增大而增加,但螺旋角大于40°以后反而随螺旋角的增大而呈减小趋势。”(参见《立铣刀螺旋角大小对切削性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粗铣时选用粗铣刀,例如粗切套式玉米铣刀。因为有这种选择,就不作螺旋角参数方面 ...

谢谢大侠

网友:
2刃的一般开槽用的多,4刃的侧铣多,精加工一般都采取多刃
螺旋角大的高进给40~50°缺点是对工件的拉伸比较大,螺旋角小的精度高15°,相应的切削阻力大一点,进给慢
一般的铣刀螺旋角度在30~35°左右,兼顾前2者优点。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粗铣时选用粗铣刀,例如粗切套式玉米铣刀。因为有这种选择,就不作螺旋角参数方面 ...

学习了,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