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故障1026

楼主(2013-11-02):
谁能指点下怎么排除。现象为掉刀。我CNC是捷甬达850,带刀库的。

网友:
主轴有问题

网友:
fanuc的系统吗?1000号以后的报警是外部报警,是厂家设定的报警,查说明书吧!刀是在主轴端掉落的吗?如果是,根据你描述的现象貌似是打刀缸的开关坏了,但是如果打刀缸开关坏了,机床是不应该执行机械手松刀归位动作的。

网友(点评):
就是你说的开关问题,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
fanuc的系统吗?1000号以后的报警是外部报警,是厂家设定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