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O型圈换成PTFE条

楼主(2013-11-02):
阀门的密封面原来是用O型圈密封的,现在客户突然说要改成PTFE条来密封。阀体上用来装O型圈的槽已经加工好了,所以槽的尺寸不能变了。我现在怎么根据这个槽的尺寸来确定PTFE条的截面尺寸。PTFE条的长度我自己可以确定,就是沟槽的周长。原来的O型圈的尺寸:120X5.7(内径X线径);沟槽尺寸:外径134,内径120,宽4.5。形式见附图。(图中最大的O型圈即是)问,怎么确定PTFE条的尺寸。请给出精确计算公式,或者设计方向。谢~(公司文件为加密文件,上传不了,只能截图了……)

网友A:
问问供应商O-型圈有没有PTFE材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供应商O-型圈有没有PTFE材质的

O型密封圈是比较有较的密封方式,客户要求改PTFE是从密封材质上要求的,就是为了避免密封材质与所使用环境的影响,可以如二楼所说的,一般有PTFE材质的O型圈,没有也可能定做。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
换个材质应该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确认下同尺寸是,PTFE的O圈能不能装进去。那东西硬的很,你得保证你最后装的进去。

网友(2023-07-05):
PTFE一般是矩形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