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为什么外筒会发生弯曲变形?

楼主(2013-11-02):
我试着用SolidWorks simulation 做外筒的仿真分析,约束为一端固定,另一端为自由端;载荷在外筒外表面径向施加了50PMa的压强,按理说外筒不会发生弯曲变形,但是结果却显示有弯曲变形,求高手解释!!!

网友A:
应该不会有弯曲,我认为弯曲的原因是网格不是完全对称所至。
你图示的弯曲在变形程度放大的情况显示的,软件是为了便于观察而设置的,当然你可把变形比例调小,弯曲图示效果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应力、变形程度不以图示效果为准,应以实际数字为准。
你查看,弯曲挠度值应该是很小的,小到几乎忽略不计。
你图中变形比例是150,最大挠度是0.75,图示件是多长?
你好象是用UG,请是哪个版本?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是SW

网友(点评):
支持,网格不对称的原因,而且放大了150倍。

网友:
放大显示的

网友:
看图7.511e-001应该是0.75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弯曲,我认为弯曲的原因是网格不是完全对称所至。
你图示的弯曲在变形程度放大的情况显示的,软 ...

恩,是放大150倍的效果。我用的是12版

网友B:
具体原模型和尺寸没看见,也对这软件不了解,所以不能作出明确判断。

但,按理说,一定会弯曲,我说的是实际使用时。如果是软件已经把公差考虑进来了,那这个软件值得称赞。(即使压力与轴心线重合。)

反过来,如果完全对称的轴杆,他的应力分析结果不是弯曲的,只是胖起来了,那我就反而要担心他的可信性了。

我认为这个软件的公式有待改善。

(想起“独行侠”电影里,那个连杆颤颤悠悠地飞过来的镜头,。这镜头应该是这个原理的放大表示法吧。虽然,对那个材料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原模型和尺寸没看见,也对这软件不了解,所以不能作出明确判断。

但,按理说,一定会弯曲,我说的是 ...

恩,实际情况是会弯曲的,但我加的是径向的均与载荷,按理说不会弯曲,软件应该没有考虑到公差问题。

网友(点评):
那很简单。我用的是Inventor。遇到奇怪的事情,连零件模型一起发给软件服务窗口,并说明情况。然后等待下一~几版本得到解决或没几天就得到官方解释。

网友(点评):
按哪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弯曲,我认为弯曲的原因是网格不是完全对称所至。
你图示的弯曲在变形程度放大的情况显示的,软 ...

管长438mm

网友C:
楼主口口声声说按理,那就把那个理拿出来,公式计算与软件分析相结合,再与实际结果相对照。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工业在溃败。发问问常常不把模型上传过来,让大伙分析,而是耍文字,好像自己文字水平多了得似的。

网友D:
计算机计算都是数值的,肯定会有变形,一般都非常小e-8~e-12左右吧,就基本可以认为是0了
1.楼主的模型有没有算重力
2.看一下那个变形方向的具体值是多少,因为固体变形很小,软件都会放大的,10-10000不等的倍数
3.再检查一下加载面是否对称
4.细化网格,再去算一下
5.用专业的CAE去做

这个可以简化成平面应变问题,应该有个可以参考的解析解的,可以对照的哈

网友E:
将加载截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加载截图出来

加载图以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口口声声说按理,那就把那个理拿出来,公式计算与软件分析相结合,再与实际结果相对照。这就是为什么说 ...

模型已上传,初学者考虑不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计算都是数值的,肯定会有变形,一般都非常小e-8~e-12左右吧,就基本可以认为是0了
1.楼主的模型有没 ...

最大变形值为0.7mm,没有加重力。

网友(点评):
0.7是沿着管子轴向的吧?

网友(点评):
错了,0.7是总位移,径向位移最大为0.4

网友:
悬壁是会弯曲,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