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教双拨块拉料的原理

楼主(2013-11-02):
如图:拨块垂直布置,料带在下方轨道里,通过料带上面的孔拉料前进。请问是什么原理啊,拨块是固定的啊,不能上下移动与倾斜,怎么能单向拉料啊?求教大侠,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样没主动的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主动的力啊。

图上有标气缸推动拨块。

网友B:
料带上 带圆孔的常见的拉料方式我接触带过的,1,两个滑台缸;2、一个治具缸加凸轮机构拉料 3、棘轮机构 4、两治具缸加零件组合(降低成本)

网友C:
你确认上面的螺孔是用螺钉锁死固定的?

上面的零件没有画全

拨块需要有弹簧才能可靠工作,有一种带销螺钉(或者铰制杆螺栓)就可以用来给弹簧导向,前端带螺纹,刚好可以拧入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上面的螺孔是用螺钉锁死固定的?

上面的零件没有画全

拨块在线割的方孔内,是锁死的,我隐藏了部分零件,为了看得清楚,这种是不能动的,有一种是一个拨快带弹簧可动的,那种的原理很清晰,一看便知,这个我实在看不明白。这些个都是验证后的拉料模组,实际可行的,我公司现在把一些基本动作模组化,所以出了这么个拉料的模组,只是看不明白,其他的两种都有机器在那运行,就这个没有做,所以不懂。

网友D:
楼主 我问个题外话,你图片上的边线怎么能发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带上 带圆孔的常见的拉料方式我接触带过的,1,两个滑台缸;2、一个治具缸加凸轮机构拉料 3、棘轮机构 4、 ...

这个只有一个气缸,请问什么原理啊?并且是没有凸轮的,就是图中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问个题外话,你图片上的边线怎么能发光的

我手机太垃圾了,公司电脑都有保护,文件弄不出来,都是我用手机拍的,所以图像不清晰,见谅!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发光的很形象啊 更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一个气缸,请问什么原理啊?并且是没有凸轮的,就是图中那样的。

看二维的装配图能力不行啊,一个气缸实现上下前后拉料吗?是的话,我就觉得是凸轮结构,凸轮不一定都是盘装的。机器拆开看看不就好了,再说没有3D吗?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你所说的拨块上面有个孔,那是放弹簧的。前进时拨快进入端子定位孔中,由气缸推动前进。后退时拨块压缩弹簧上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