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受力分析

楼主(2013-11-02):
这个该怎么分析?求大神们解答一下,最好有分析过程。
如图是一个多连杆机构,6是油缸,作用力水平方向从6发出,连杆2和4的下方绞轴是固定的,连杆7只有上下的自由度,左右是约束的。现在由6产生的水平向前的作用力通过连杆带动连杆7向上运动,求连杆7所受的垂直向上的力。

网友A:
1 2 3 4 都是二力杆啊 这个就很好计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2 3 4 都是二力杆啊 这个就很好计算了

杆1和杆2不是二力杆。

楼主:
2 4对7的作用力怎么分析呢

网友:
这个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工程力学和连杆机构的知识才行喔。

楼主:
是啊,我也是毕业好久了,这些都忘了
有谁可以帮我把大致的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讲一下呢

网友:
1杆和5杆之间的夹角为a,油缸的力为F,7受到的竖直方向的力为 F*tana,前提是油缸运动的位移非常非常小,或者只受静力

楼主:
那么当a接近90度时,7所受竖直方向上的力岂不是接近无穷大了,油缸运动的位移挺大的

网友(点评):
就是无穷大啊,不过这是静力分析,如果在90度,油缸还出力的话,不就运动了么,F=ma啊

网友:
期待高手详细解释!

网友C:
机构结构设计错误,还算受力?

网友D:
只保留1、2、6就可以分析了,这是一个力放大的肘杆机构

其它的机构和这些构成平行四边形,可以忽略

网友:
新手,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结构设计错误,还算受力?

结构没问题,工程应用多少套了
只是想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保留1、2、6就可以分析了,这是一个力放大的肘杆机构

其它的机构和这些构成平行四边形,可以忽略

是啊,这个我想到了
分析应该不难的,只是力学方面的知识都忘了

网友E:
用AutoCAD或三维软件的草图功能画出机构,然后将缸杆伸长0.001mm后,测量件7的上升数,这两个数之比即为力之反比。注意数越小越精确,但前提是测量要更精确。其实ACAD就是个矢量计算器,而一切结构设计也莫不遵循虚功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构结构设计错误,还算受力?

怎会错误,你计算的自由度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杆1和杆2不是二力杆。

应该是所有的杆都是二力杆,杆上受力点就只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utoCAD或三维软件的草图功能画出机构,然后将缸杆伸长0.001mm后,测量件7的上升数,这两个数之比即为力之 ...

我是写论文用的,最好是有计算过程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我把分析计算过程发上来吗?不胜感激啊
我写论文用,以前学过一点早都忘了

网友:
静态分析:杆3、4、5构成3力平衡,里面的所有杆均为2力杆。杆1、3受力相同,杆2、4受力相同。利用3力平衡可求,杆1与杆5夹角为a,油缸的推力为F,杆7所受的垂直向上的力为F1=F*tana。(应该可做一个压榨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