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生产线切割设备,减速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3-11-02):
目前一条生产线切割设备15米长,属于皮带式输送机,输送机要求转速1r/min,主动大带轮和末端从动带轮直径相同,直径D=377mm,其余中间有30个直径为194mm的惰性小轮,15米长的输送机上物料有6大块,每块质量为1000kg,总质量为6t(6000kg)。

怎么选择减速电机,需要多大功率;目前简单计算得出需要电机功率1KW,减速比800,感觉1Kw好小,觉得不对。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1kw是小了,这里面要考虑 的东西貌似挺多的,我也没弄过这种 个人觉得的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给意见,我已经明白了,转速低可以接受,减速电机可以选取二级减速达到要求,比如R107R77-132M二级减速电机,为了保险起见,功率我旋转7.5KW.

网友:
输送机的转速1r/min ?

你这个转速指的是什么的转速?皮带输送机通常只说输送速度。

网友:
见过一台设备,减速电机减速比是798的,电机是750W,2R/MIN, 输送带面积:3000*5000(均是估计的),上面摆的满满是矿泉水。车间人员反映电机(可能是减速器 ) 3~4换一个

网友A:
大侠不敢称,只是略懂,
1.2米1分钟的速度,货物负载60000N
假如没有货物的情况,不知道皮带宽度多少,假设1000,输送线长15米,个人经验觉得最少要1马力,R系列马达减速机
有货物情况下,60000X0.1X0.02=120W,( 120+750))X1.5=2马力
个人觉得选用2马力或者3马力马达减速机 如果是SEW的就2马力 其他的适量放大

网友:
为啥不用链板呢,感觉更耐用

网友:
减速电机减速比是798的
??有那么大吗?

网友:
你的转速低,功率小自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不敢称,只是略懂,
1.2米1分钟的速度,货物负载60000N
假如没有货物的情况,不知道皮带宽度多少,假 ...

恩,非常感谢,我已经选择好了,仅仅从计算上有很多计算方式,但为了保险起见,我选择功率稍大,二级减速电机,R107R77-se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