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测绘出图1零件的孔距?

楼主(2013-11-02):
如何准确测绘出图1零件的孔距?我用游标卡尺测量了孔距后确定了图2安装板上的沉孔位置,但加工出来后,将两个部件装起来时,孔距有点偏差,沉头螺钉无法完全沉下去。请教各位前辈在测绘时,如何用游标卡尺准确测量图1中的孔距(螺纹孔),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沉头螺钉无法完全沉下去的原因是孔的位置偏差。就算孔距对了角度有偏差也不行。

网友(点评):
图1的零件怎么做出来的,很是好奇。

网友A:
楼主在使用三维软件,何不用三维软件方法试试?
1、测量、制图正确,加工不正确,也不好装配的。
2、如果4孔直径和每2孔之间最小距离误差太大,神仙也莫得法!
3、如果4孔是不同直径和每2孔之间最小距离也大小不一(非均布),也可按上述办法,分别标注直径和间距,得到分布圆直径。
用活三维,事半功倍。如第3条用传统测量方法和计算,很麻烦的。

网友(点评):
3楼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想问一下,楼主是想用游标卡尺测绘,那么在软件上如何测量呢?

网友(点评):
实测用游标卡尺,软件上怎样测量与各软件操作有关。我的操作是:在草图里,首先是小圆圆心约束在大圆周上,选择小圆内侧切点,标注平行尺寸约束。

网友:
首先你要测原来图1上的孔是否存在偏差,如果12都是自己做,图纸上要给相同的孔距。

网友:
3楼的方法是我经常用的方法,呵呵

网友B:
测量相对两孔的方法:如图所示

对边孔中心距 a=L-L1-L2-D(孔直径),即可得到均布孔所在的定位圆直径。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楼主是用游标卡尺测量,相比这是在实际加工出零件后的检测这一步把,3楼说的是用软件。方法没错,不是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C:
加工偏了吧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搞个钻套。。钻套套上去,手电灯光一打,就知道有没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搞个钻套。。钻套套上去,手电灯光一打,就知道有没偏。

刚开始让厂家配打的,但需要在图纸上把具体尺寸给出来,所以还的自己测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偏了吧

有是我测得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相对两孔的方法:如图所示

谢谢指导,今天去问车间的一个师傅就是这样让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使用三维软件,何不用三维软件方法试试?
1、测量、制图正确,加工不正确,也不好装配的。
2、 ...

主要刚开始是拿实物1来测量孔距,然后确定安装板2上的加工孔距

网友:
测绘也是山寨的第一步基本功;

5个孔,要减少各种误差而取得最接近的数据,必需用交叉比对法来排误。

先手绘5个孔,再和实物对照做编号,

1、测每个孔的孔径;

2、测每对称孔的内尺寸和外尺寸;

3、测每相邻的孔的内尺寸和外尺寸;

4、将取得的数据用CAD绘出,并标出测绘时所测得有的尺寸;

5、比对所有数据;再对有所疑问之尺寸给予重新测量,并再确认之;

6、如有对手件,则于各自零件图绘出后,再给予组装检查之;

建议楼主可以再一次来测绘这零件,以熟悉测绘的技巧。

网友:
能借到测绘投影仪吗?用这个精度会很高

网友:
直接数显卡尺测量两个小孔最短距离,再加上一只小孔的直径,就是两只小孔的距离,另外需要再测量四个小孔是否均布,是否与中间的圆形台阶对称,对称可以用数显卡尺卡小孔一边和圆形台阶的另一边,设为零,再看另外三个相同的位置数值差异,而且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把沉孔做的大一点,就OK了,有个0.3,一般有点加工误差也没问题的,

网友(2016-08-17):
3#所说的简单常用 换了我 也会这样做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