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上的米线孔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3-11-02):
喝了几年的这个瓶装咖啡,今天才偶然发现标签上有一道米线孔,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深感惭愧。

这个孔,离裁切烫合边还有一段距离。。。

我能想到的是,回收后标签好撕下来。。。不会吧。

网友:
可能是机器粘这个的时候产生的

网友(点评):
意外产生这个的话,那也太难了吧。。。怎么看,孔都很干净,是冲出来的,也不像是顶出来的。。。

网友:
打码定位?我乱说的

网友(点评):
卷料印刷品的定位裁切,一般都是十字标。这个也是。裁切烫接的地方就有十字标。看来,下次去三得利时得问问。

网友A:
这个我专业,标签在收缩时排气用的,如果没有这些孔,标签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网友(点评):
但,又一个疑点:这排孔,只有一排,而不是每个坎上都有。。。这种标签,就是热收缩的吧。

网友(点评):
是吗,为啥我们用热缩管的时候不用打透气孔呢,也没有褶皱啊。难道是和瓶子的形状有关?

网友:
圆齿型刀具割出来的啊
,是PV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专业,标签在收缩时排气用的,如果没有这些孔,标签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差不多,我也想可能是排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专业,标签在收缩时排气用的,如果没有这些孔,标签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是这样的,产品是生产线生产出来的,饮料行业是靠量来积累利润的,也就是说生产速度一定要快,而且稳定。像这种产品的话一条生产线的速度一般在12000-36000瓶/小时,也就是说一分钟要生产200-600瓶。他要保证不良率要低,不然返工是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
不知道,求答案!

网友(2014-03-06):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专业,标签在收缩时排气用的,如果没有这些孔,标签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长见识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 你知道后 一定要告诉大家哈

网友(2015-06-11):
楼主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们这一行有你这样的人才,赶英超美指日可待了

网友:
估计是为了配合自动生产时输送及定位机构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