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流集流阀资料。。。

楼主(2013-11-02):
哪位大侠有(5:5)的动画或者资料?越详细越好。最近一批阀出了问题怎么也找不到问题所在,很是头疼。希望哪位懂分流集流阀的大侠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都没人呢?是都放假了么

网友A:
分流集流阀选用时流量越靠近额定流量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集流阀选用时流量越靠近额定流量效果越好

如果大过额定流量了会怎样?

网友(点评):
超过一点点没问题,超过多了不好

网友B:
分流集流阀分两种应用场合,
1)油缸的同步,例如举升油缸
2)马达的同步,例如行走机构的两侧马达同步,要有防止打滑的功能
请告知你的应用,最好附液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流集流阀分两种应用场合,
1)油缸的同步,例如举升油缸
2)马达的同步,例如行走机构的两侧马达同步, ...

大侠你好。我们生产阀,不清楚客户的应用工况,所以原理图我也不清楚。按我给的原理图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图中2和3溢流阀5MPA以下分流集流正常。5MPA以上严重不同步。

网友:
双油缸同步精度较好的应该是同步分流马达,国内4S店修车的升降机多数使用同步分流马达驱动2个油缸实现同步升降,注意的出口应配置溢流阀。

网友C:
分流集流阀有几种结构,一种是换向活塞式的,一种是挂勾的以及可调式和自调式的.大虾是哪种的?
是出现何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流集流阀有几种结构,一种是换向活塞式的,一种是挂勾的以及可调式和自调式的.大虾是哪种的?
是出现何种 ...

第二中结够